[电路/定理]
PWM控制直流电机波形不理解

楼主:
第一张图片是原理图。第二章图片是(PWM低电平有效)的波形。第三张图片是电机端电压和采样电流的波形。
有两点不懂。

PWM关断状态有不理解的地方

1.为什么PWM关断以后,会有一段时间的负电压?
2.为什么负电压结束后,会有一段结余0-VCC之间的电压?

希望大家探讨下。

网友A(2015-04-02):
图中两支NPN管并联了二极管,两支PNP管为何不并联二极管?

网友B:
因为感性负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中两支NPN管并联了二极管,两支PNP管为何不并联二极管?

这是我COPY的电路。原电路就是这样。

我想下管加了二极管是为了防止产生负电压,当PWM关断时,把电机顶端电压嵌位在-0.7V。防止对采样电机两端电压产生误差。原电路采样电机两端电压,根据您在另外一个帖子说的 U-IR=反电动势  近似计算速度。来达到不同负载 近似匀速。

楼主:
能详细说说 我的两点疑惑么?谢谢。

网友C:
肯定少了两个二极管在pwm信号关断的时候进行续流,控制信号pwm要和p10进行交换,控制逻辑才顺畅。

网友D:
在负载2端,加RC电路(RC串联并在负载2端),试下就明白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负载2端,加RC电路(RC串联并在负载2端),试下就明白了;

恩 我试试

网友D:
:loveliness:
恩,其实就是反向电动势产生的负压;

网友E(2017-01-01):
楼主:为什么我直接利用51单片机模拟出来的方波送给直流电机不旋转呢?
直流电机直接接VCC和GND是可以正常工作的

网友E:
学51,学arm,学linux
学模电学数电,学软件学硬件,学电子学机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:为什么我直接利用51单片机模拟出来的方波送给直流电机不旋转呢?
直流电机直接接VCC和GND是可以正常 ...

你的方波是不是平均电压太低 电机启动不了?

网友F:
驱动管内阻大  要进入饱合状态  注意留过零时时间?

网友E(2017-02-11):
引用 楼主:
你的方波是不是平均电压太低 电机启动不了?

对的,就是因为方波平均电压太低造成的,问题已经解决
注:究其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板子是STM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