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串口配置完成后,RX端一直为低电平?何解?求大神指教!

楼主(2015-04-02):
串口配置完成后,RX端一直为低电平?何解?求大神指教!MCU是Mega 8
代码:
void USART_Init(void)
{
        UCSRA=0;
        UCSRC&=~((1<<UPM1)|(1<<UPM0));        //无校验
        UCSRC&=~(1<<USB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停止位
        UCSRC|=(1<<UCSZ1)|(1<<UCSZ0);            //8位数据
        UCSRC&=~(1<<UCSZ2);
        //UBRRL= (F_CPU/UART_BAUD/16-1)%256;//波特率 计算F_CPU   CPU_F
        //UBRRH= (F_CPU/UART_BAUD/16-1)/256;
        UBRRL= 5;
        UBRRH= 0;

        UCSRB|=(1<<TXEN);          //串口数据发送允许,|(1<<TXCIE)发送完成中断允许
        UCSRB|=(1<<RXEN)|(1<<RXCIE);          //串口数据接收允许,接收完成中断允许

}

网友A:
把端口配置为输入带上拉

网友B:
是不是被别的芯片给拉下来了.悬空试试.

网友C:
有没有数据流向控制,或被其他的功能口占用了。仔细查一下,应该问题不是很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