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哪位能说下这个元件是什么,起啥作用?

楼主(2015-04-02):
小弟最近买了一个音频转红外的小玩意,东西很少就是有一个黑色的三脚元件搞不懂是什么玩意?哪位知道不?

网友A:
从耳机输入信号  ->  放大加调制  ->   驱动红外 LED

应当是中间这个环节。

接收器是配套的吗?实用效果怎么样?

楼主:
应该不是吧,测任意两脚的电阻有10欧,40欧和50欧,应该不是电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耳机输入信号  ->  放大加调制  ->   驱动红外 LED

应当是中间这个环节。

这是发射头,就是某宝上买的手机音频红外发射头

网友B:
变压器,自耦变压器。

网友C:
不是驱动红外LED的三极管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从耳机输入信号  ->  放大加调制  ->   驱动红外 LED

应当是中间这个环节。

你这个靠谱。

网友E:
一个发射,一个接收呀,必是其中之一,我们公司搞过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变压器,自耦变压器。

这个带了纽扣电池的,电压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驱动红外LED的三极管吗?

呵呵,我也是这么猜测,你可以肯定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个发射,一个接收呀,必是其中之一,我们公司搞过这个。

这个是发射,能不能讲详细点呢?谢谢

网友F:
红外LED发射或接收!

网友G:
能做这么小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发射,能不能讲详细点呢?谢谢

发送端将要发送的二进制信号编码调制为一系列的脉冲串信号(比如1个高电平,2个低电平代表一,一个高电平,一个低电平代表0,通过脉冲个数来区别0和1),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射信号。红外线具有很强的热效应,容易被物体吸收,穿透能力比可见光强,一般用于短距离传输。

网友H:
三极管可能性大。你的红外led是两个角的。要是用药音频信号直驱以很小的驱动能力来看。用纽扣电池给ir led供电就有点浪费了。问题是只用一个led 值么做到常用的38K载波发射的?一般都是用两个导致并联的啊

网友I:
什么三极管的任意两脚的电阻只有有10欧,40欧和50欧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