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STM32F103RB刚买的芯片超时无应答,无法连接(开始连接401)

楼主(2015-04-02)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刚入门,,大神们求指点

网友A(2015-06-08):
我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不知你是否已经解决了。要注意BOOT1和BOOT2 的模式设置,下载时应当是BOOT1=1,BOOT0=1.你用短路帽连一下试试,再有就是下载前要复位。如果还不行可以试着换个下载软件,我用的是mcuisp挺好用的,在21ic中就能下载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