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求推荐:P沟道MOS管型号 ?

楼主(2015-04-02):
满足下列参数要求的P沟道MOS管,有哪些型号,求推荐下!

参数要求:
P沟道;
VDS:650V ;
RDS(on): 100mΩ左右;
ID :30A
封装:TO-247.

非常感谢 !

网友A:
高压大功率PMOS。。。。。。不好找。

网友B:
可以到Diodes官网去找找看,说不定会有
http://www.diodes.com/

网友C:
什么时侯有了3000V, 10mohm, 300A的NMOS,就可能有650V,100mohm, 30A的PMOS了

楼主:
三位一流高手的回帖,让我茅塞顿开 !

非常感谢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到Diodes官网去找找看,说不定会有
http://www.diodes.com/

谢谢高手指点!

Diodes官网: http://www.diodes.com/  上找了,没有:'(

网友D:
设计原则,能用N沟道的,就尽量不要用P沟道的,有时候想办法也要改成N沟道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高手指点!

在 Diodes官网: http://www.diodes.com/  上找了,没有

ST有TO-247封装的650V AEC-Q101汽车级MOSFET——STW78N65M5和STW62N65M5,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要的,不过这两颗是N沟道的

网友E:
P沟道没这么高电压的;
用N沟道,电路上想办法处理啊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侠、前辈的参与和指点 !

网友(2015-07-10):
引用 网友D:
设计原则,能用N沟道的,就尽量不要用P沟道的,有时候想办法也要改成N沟道的 ...

请问为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