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关于STM32F0 使用内部时钟,并且配置到48M的配置代码

楼主(2015-04-02):
static void SetSysClock(void)
{
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= 0, HSEStatus = 0;

  /* SYSCLK, HCLK, PCLK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Enable HSE */
  RCC->CR &=~ ((uint32_t)RCC_CR_HSEON);

  //if (HSEStatus == (uint32_t)0x01)
  {
    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    FLASH->ACR |= FLASH_ACR_PRFTBE;
    FLASH->ACR |= (uint32_t)FLASH_ACR_LATENCY;

    /* HCLK = SYSCLK */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HPRE_DIV1;

    /* PCLK = HCLK */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_DIV1;

    /*  PLL configuration:  = HSE *  6 = 48 MHz */
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XTPRE | RCC_CFGR_PLLMULL));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/*RCC_CFGR_PLLSRC_PREDIV1 |*/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| RCC_CFGR_PLLMULL12);
    RCC_MCOConfig(RCC_MCOSource_HSI);
    /* Enable PLL */
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ON;
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
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== 0)
    {
    }

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SW));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SW_PLL;
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  while ((RCC->CFGR & (uint32_t)RCC_CFGR_SWS) != (uint32_t)0x08)
    {
    }
  }
//  else
//  { /* If HSE fails to start-up,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
//         configuration.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*/
//  }
}

网友A:
最关键的: RCC_CFGR_PLLSRC 置0, PLLMULL 置 12 就是了

网友B:
参考DISCOVERY的例程就可以了;

网友C(2015-11-20):
引用 网友A:
最关键的: RCC_CFGR_PLLSRC 置0, PLLMULL 置 12 就是了

请教大神个问题,我直接把板子上的8M晶振去掉了,系统也还是工作。不知道这个情况下系统是不是用48M时钟工作呢?
多谢啊!

网友A:
把板子上的8M晶振去掉了,系统也还是工作。因为 HSI 还可以提供时钟继续工作.
这个情况下系统肯定不是 48M 了, 你可以用定时器 PWM 输出信号来验证

网友D(2016-11-11):
这段程序有问题吧,标题说,配置的是内部时钟,为什么你使能HSE呢????

网友E(2018-03-24):
引用 网友D:
这段程序有问题吧,标题说,配置的是内部时钟,为什么你使能HSE呢???? ...

是的哟,我也是看不明白了,我自己从103改过的,可以参考一下
RCC_DeInit();//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

        RCC_HSICmd(ENABLE);//使能HSI
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HSIRDY) == RESET);//等待HSI使能成功

        //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        //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
   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      // AHP不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PCLKConfig(RCC_HCLK_Div1);        //APB clock = HCLK 不分频

        //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
   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I_Div2, RCC_PLLMul_8);//使能或者失能 PLL,这个参数可以取:ENABLE或者DISABLE
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//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,那么它不能被失能
        //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
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;

        //设置系统时钟(SYSCLK)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
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//选择想要的系统时钟
        //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
        //  0x00:HSI 作为系统时钟
        //  0x04:HSE作为系统时钟
        //  0x08:PLL作为系统时钟
   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;//需与被选择的系统时钟对应起来,RCC_SYSCLKSource_PLL

网友F(2018-09-23):
傻,使能外部,成功就用外部,不成功就用内部,有什么问题?

网友G(2019-10-17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大神个问题,我直接把板子上的8M晶振去掉了,系统也还是工作。不知道这个情况下系统是不是用48M时钟 ...

系统上电后,默认是8M在工作,然后再启动文件里面,检测是否有外部晶振,如果有,切换到外部晶振,如果没有还是用内部8M在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