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与PC之间传输 EMI不过,请教

楼主(2015-04-02):
EMI, USB, pc, AC, AD
机器与PC之间数据传输模式时,MEI不过,出现144MHZ很高,请参考测试图片
debug
1. VBUS有加bead
2. DP,DM有加bead
3.GND有加bead
这些都没效果,请问该怎么修改?

楼主:
高手在哪里?

网友A:
上实物图 和电路图

网友B:
1.USB 外壳接地是否良好
2.bead 阻抗是否足够大
3.usb 内部走线是否靠近CLK线造成耦合
4.可在敏感线上加pf及电容接地试试

可将144mhz处波形展开看看 是什么,好确定位置

网友C:
加共模电感和30p的电容到地。

网友D:
楼主可试着定位问题:1、机器是否有其他外设工作,如果有,断掉,再看测试结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断掉与PC的通信,看结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DP、DM是否与其他高速数据线有交叉耦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DP、DM上的磁珠有无靠近接口放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磁珠参数?

网友E(2015-07-02):
在USB线靠近机器一端加一个磁环即可。

网友F(2015-09-01):
加个磁环看看效果,如何不行再  加共模电感和30p的电容到地

网友G:
我建议从产品内部找原因
从干扰看内部的地不干净。解决方案是检查高频的地回流路径。

网友H(2021-12-01):
引用 网友G:
我建议从产品内部找原因
从干扰看内部的地不干净。解决方案是检查高频的地回流路径。 ...

1.DP/DN加共模电感,不要加磁珠;2.线缆是否有屏蔽层,屏蔽层没360搭接好,还不如没有屏蔽;3.信号线经过上述滤波器件后,是否有被再次污染的可能性?

网友H:
1.DP/DN加共模电感,不要加磁珠;2.线缆是否有屏蔽层,屏蔽层没360搭接好,还不如没有屏蔽;3.信号线经过上述滤波器件后,是否有被再次污染的可能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