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输出500k的方波

楼主(2015-04-02):
单片机跟ADC0809相连,由于0809要500k的工作时钟,所以请问各位前辈,能否用软件的方法使51输出500k的方波呢

网友A:
楼主,可以用4027二分频呗!

楼主:
但是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就有1~4us啊,用定时器还能满足要求?

网友B:
0809不需要这么快的时钟信号...20K足够了

网友C:
最聪明的办法不是用软件来产生,而是用主时钟分频来做。

网友D:
如果主时钟速度够快,也可以用单片机的PWM功能。

网友E:
对ALE二分频就行了。

网友F:
6M好像不行吧!至少也得12M吧

网友G:
使用ALE脚
不访问片外存储器时,该脚以1/6的时钟振荡频率固定输出方波
看过不少书中介绍ADC0809应用的部分都是使用ALE脚,几分频就看你晶振了

网友H:
使用ALE脚,然后用74LS74进行四分频。或用软件进行模拟。

网友I:
如果你是汇编,用ALE 就行单片机书上又说!如果用C语言就更好做了,分频到一个范围(比如20-21k)就行!

网友J:
也可以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产生

网友K:
我也在做AD0809
普通的单片机用定时器输出是不可以的
用ALE端口接74ls74

网友L:
选择合适的晶振,实用定时器输出500k的方波是个很好的选择。

网友M:
最好用硬件产生,我用4069来做过,加几个电阻电容得了,网上有很多资料和电路的。

理论上可以由单片机产生20us的方波,但是单片机会累死的。
而且你还要考虑采样呢?又用10几us来采样?如果还要考虑按键,显示等等。。。会累死的。

网友M:
我以前就用定时器,虽然侥幸可行,不过单片机主循环就每次就执行几us,害得我提心吊胆的。

网友N:
普通的51没加外围的硬件分频电路(纯软件)应该是达不到那个速度

楼主:
采样的时候,再给时钟,这里候用CPU去置高置低就可以了.,AD没有采样时,不需要送时钟.

网友A:
单片机即使能产生那么资源差不多只能产生方波了,建议外加个555定时器产生时钟吧,便宜简单。

网友O:
问下500KHZ方波,那它的时间是不是50us啊

网友B:
这数学算得。。。
500khz,周期是2us,每1us跳变一次。

网友C:
0809不需要500K 吧!

网友P:
高速51做500K方波,用定时器实现,应该可以,你是什么型号51?

网友Q:
引用 网友O:
问下500KHZ方波,那它的时间是不是50us啊

1s / 500kHz = 2us

网友Q:
51实现500K恐怕很难,建议用硬件实现!

0809 真没必要用这么高的工作时钟!

网友N:
51单片机还是有点困难的,上次就是用普通管脚模拟CLK,在proteus上仿真可以,但是到了硬件上就不行了,你想想2us就给个脉冲,你光运行定时器去了,根本没办法采集数据,用中断也是一个道理,建议硬件解决。。

网友M:
干嘛一定要用ADC0809?便宜好用的ADC多的是...

楼主:
嗯,我总结总结,多谢大家啦

楼主:
先结贴啦,明儿就是周五啦

网友R:
记得测过STC的51   最大能输出300多k的频率

网友S:
既然楼主只是需要一个时钟方波,那么普通的51,使用T2是最方便的做法,而且输出方波不需要中断的参与,只是用掉一个定时器,对系统速度没有任何影响。
如果MCU自带PWM输出,那么也可以通过修改PWM周期,输出500k的方波,使用笙泉的MA5B32,外部11.0592M晶振,PWM输出13M多的信号都可以,只是输出摆幅不够大,波形不够挺括,但是降低到500K就好了。

千万别指望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产生你要的这个方波,即便是CM3的ARM,也会被你弄得啥事也干不成。而且你的输出波形会非常不稳定,因为你根本无法避免每次进入中断的延迟误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