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rotel] AD13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4-02):
用AD13画PCB板,这一步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 在原理图编译那里不会有错误出现,但是这一步就会这样 元件库和封装库都是我自己画的 本人新手求科普 问题是出在哪里?前辈们指点指点

楼主:
是元件库有问题还是封装库有问题?

网友A:
封装的问题,你检查一下PCB图是否有重名的器件

网友B:
库有问题,看看有对应的封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