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跟欧姆龙E3Z-T61光电开关连接,怎么连在一起工作啊?

楼主(2015-04-02):
MSP430F149跟欧姆龙E3Z-T61光电开关连接,光电开光负责输入信号(模拟信号),单片机要采集信号并把它发送到PC上,该怎么编这套程序啊?表示毫无头绪啊:(,特来求助,请大神指点~

网友A:
这有什么难的,用ad采样就可以,然后把采样值通过串口传输给上位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有什么难的,用ad采样就可以,然后把采样值通过串口传输给上位机

那这该怎么编写程序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有什么难的,用ad采样就可以,然后把采样值通过串口传输给上位机

帮忙看一下,我写的这个程序对么??谢谢~
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
void main( void )
{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  ADC12CTL0 =SHT0_2+ADC12ON;  //设置采样时间,打开ADC12模块
    ADC12CTL1=SHP;          //采用采样定时器
    ADC12IE =0X01;       //使能中断
    ADC12CTL0 |=ENC;    //转换使能
    P6SEL |=0X01;       //P6.0为A/D转换功能
    P1DIR |=0X01;        //P1.0 OUT

    for(;;)
    {
      ADC12CTL0 |=ADC12SC;
      _BIS_SR(CPUOFF +GIE);
    }
}
#pragma vector = ADC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(void)
{
  if (ADC12MEM0<0X7FF)
    P1OUT&=~0X01;
  else
    P1OUT|=0X01;
  _BIC_SR_IRQ(CPUOFF);
}

楼主:
求大神指导啊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忙看一下,我写的这个程序对么??谢谢~
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
不清楚。代码要根据你的硬件连接情况来编写。只要能和你的硬件配合的好,得到正确的结果,就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