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一个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稳定呢?还是使用外部振荡器稳定?

楼主(2015-04-02):
使用一个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稳定呢?还是使用外部振荡器稳定?

网友A:
不论选择何种方式,单片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从内部起振的

楼主:
貌似内部振荡器的原理就是一个有源的时钟发生器,而且从给出的技术资料来看,内部振荡器的误差是比较大的

网友B:
貌似对单片机工作无太大影响。

楼主:
采用外部振荡器的话,其稳定性是否取决于元件的选择和布线的水平?

网友C:
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是稳定的,之所以有内部晶振,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简化电路

网友D:
如果你对单片机的速率等有要求的话,你可以选择外部晶振。采用外部晶振时布线是要注意的,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,关于此的介绍很多的!

网友E:
一般的单片机内部震荡是采用RC震荡方式,低成本,当然会牺牲精度。还有随温度、电压电话而变化。
我们做一些接市电的产品,如果有定时的需要,为了省去几毛钱的晶体,一般会采用电网频率来定时。这样精度还是相当不错滴!

网友F:
没有界定的标准,看你的要求了  一般来说是选择外部RC震荡

网友G:
内部是RC振荡器,外部是晶体振荡(也有采用外接RC或者陶瓷振荡器的),那个更稳定自己去判断吧!
单片机振荡器是否稳定主要影响与时间有关的功能,如计时、异步串行通讯等

网友H:
单片机的频率都比较低,布线的影响不大,主要取决于器件

网友I:
布线时,晶体要尽量靠近 MCU,线能有多短就要多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晶体下面最好能铺铜,且接地线

网友J:
内部振荡器稳定性肯定比晶振要差,但要看具体应用,如果对定时要求非常严当然是选择晶振,内部振荡器能做到1%,2%算好的(可以用于UART通信)

网友J:
差的10%,20%,40%都有。

楼主:
哦,这样啊

网友K:
内部是RC,外部看用什么了,一般是外接晶体,或其它晶振输出。
所以LZ你说是哪个稳定一些。

网友L:
当然是外部咯

网友M:
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  内部电路对温度很敏感   哦呵呵

网友N:
若果外部是晶振的话,当然是外部稳定!一般晶振频率稳定可达10-6 级别!

网友O:
内部的晶振误差有2%了。外部晶振精度高

网友P:
定时不太严格的话选内部振荡器也不错,有的MCU内部振荡器也比较准。

网友N:
都很稳定,用外振晶振精度高误差很小,基本上没有.用内振相对来讲起振要快,现在的技术常温下能做到误差+-1%以内.而且成本低,省空间.一般来讲,内振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产品要求.

楼主:
先结贴了

楼主:
多谢大家哈

网友Q:
外部晶振稳定,但内部可靠性高得多,如果不是特别要求精度,就用内部的又省成本

网友R:
外部振荡器要稳定,尤其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条件下。我有这方面经验!

网友S:
通常是外部晶振精度高,内部的节约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