型号不一样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果我的ez usb的驱动与所用的芯片的型号不一样,比如我用的芯片型号为68013,但是安装驱动后却显示是另外一个型号,这样下载固件程序后有没有影响?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没问题

楼主:
可是当我把固件程序下载里面时,发现新硬件,但是这个硬件却是安装不成功。

网友A:
如果100%确认硬件没有什么问题,试一下最新的软件开发包http://www.cypress.com/?rID=34870

网友A:
安装后,在目录C:\Cypress\Cypress Suite USB 3.4.7\Driver下有相关的驱动,有32位的和64位的USB驱动。 64位的系统启动时,需要按F8,去屏蔽windows的驱动数字签名。

网友A:
看一下CyUSB.pdf文档,来在cyusb.inf文件中去加上你的USB设备的信息。

楼主:
好的,我知道啦

楼主:
多谢大家,结贴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