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stm32采集多路4--20mA电流的电路实现

楼主(2015-04-02):
各位大神,现在正在做一个用stm32采集4路4--20mA电流的项目,关于ADC接口我是如图1设计的,但现在特别蛋疼的问题是:这四个通道都出现了有时可以采集较为准确,有时有会出现偏小,更是奇怪的是今天下午发现跟第四通道相连的IO口烧坏了,直接和GND相连。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,恳请各位大神支招C:\Users\wcr\Desktop\图1

楼主:
刚才电路没加上

网友A:
建议每路AD输入单片机口都加上钳位保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每路AD输入单片机口都加上钳位保护。

那由4--20mA转化成的电压还需要进行处理吗?我见网上有一些需要电压跟随电路什么的,求指导

网友B:
至少后面再加RC滤波吧;
有条件的再加运放跟随,钳位保护等;

网友B:
还有电阻的功率,你很难保证输入电流在什么范围;
要是电阻坏了,开路了,进入ADC是什么信号,也许是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信号;

网友C:
这电路也强悍了吧,连个跟随和防护都没有,直接进ARM管脚啊,做做课程设计还可以,项目上目测比较危险

网友D:
最好使用运放作为I/V变换电路。4~20mA信号范围并不可靠,150欧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有超过端口输入限制的风险。

网友E:
这电路太不靠谱,增加前端缓冲吧

网友F:
用运放做个信号缓冲及调理,4~20ma不是那么理想的,需要进行增益及零位的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电路太不靠谱,增加前端缓冲吧

大神看看这个电路靠谱吗?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,R1R4都为100欧姆,输入4--20mA电流时对应0.4--2V,输入最大5V电压时,分压成2.5V,今天又说既要测电流4--20mA,又要测电压0--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至少后面再加RC滤波吧;
有条件的再加运放跟随,钳位保护等;

大神看看这个电路靠谱吗?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,R1R4都为100欧姆,输入4--20mA电流时对应0.4--2V,输入最大5V电压时,分压成2.5V,今天又说既要测电流4--20mA,又要测电压0--5V

网友G:
我觉得此电路不用稳压管即可。运放选单电源轨道轨

网友E:
楼上说的对,想增加保护使用esd器件,普通稳压管会降低输入阻抗的导致信号线性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觉得此电路不用稳压管即可。运放选单电源轨道轨

我运放用的LM324,按照这个图搭了个电路效果还可以,感谢各位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的对,想增加保护使用esd器件,普通稳压管会降低输入阻抗的导致信号线性不好 ...

感谢!!!

网友H(2018-03-27):
心态不错。。。。直接刚。。。。哈哈

网友I(2018-09-10):
楼主可以联系吗

网友I:
我的毕设就是这个题目,请问如何才能联系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