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电后马上上电,i2c配置不进去

楼主(2015-04-02):
板子断电放置几分钟后,i2c配置顺利,如果断电后马上上电,i2c配置不进去,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A:
复位不好。断电时,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,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,快速上电时,不能保证可靠复

网友B:
如果没有复位,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。

网友C:
没遇到过,帮顶吧

楼主:
哦,有一定的道理啊

楼主:
结贴了,明天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