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单片机连上互联网?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想实现互联网与单片机的数据交换,但是现在感觉什么都不懂。有没有前辈开一张药方,让我知道我需要什么知识..感激不尽

网友A:
如果没有基础,就用arduino+网络模块吧,这样很容易实现联网和交换数据

网友B:
有专门的Wifi模块,可以介入TCP/IP网络

网友C:
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,转GPRS等的模块都可以,现在价格也不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专门的Wifi模块,可以介入TCP/IP网络

我现在手上有淘宝买的一个wifi模块,但是不会用,只在网上搜到芯片的data sheet 还是英文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基础,就用arduino+网络模块吧,这样很容易实现联网和交换数据

我想用STM32 这个我学过。用串口很wifi模块通信  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数据交换。

网友D:
学下一些简单的TCP/IP协议栈吧,例如LWIP,UIP

网友E:
看来智能家居很火。

突然想搞这样一个产品:智能马桶。

记录每天的排泄量,通过和冰箱的数据对比,就能知到你身体能吸收多少;

某天的数据相差太多,还会通知使用者去医院检查;

记录排泄规律,哪天使用者没有排泄,它会很萌地向使用者撒撒娇:主银,

人家饿饿.....

如果使用者腹泄,它会说:主银,人家饱饱地啦.......

(有正在吃着饭的吗?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用STM32 这个我学过。用串口很wifi模块通信  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数据交换。 ...

这个也很容易。使用wifi模块,就是和pc在同一个局域网了。建议了解下wifi协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学下一些简单的TCP/IP协议栈吧,例如LWIP,UIP

现在一头雾水,不过感觉TCP/IP是必学的,所以只能先看看这个协议了

网友F(2015-12-01):
引用 网友E:
看来智能家居很火。

突然想搞这样一个产品:智能马桶。

我要举报你

网友G:
弄一个W5100网络模块,通过有线以太网连接的。MCU直接通过SPI方式连接,智能家居产品上很多都这么搞。。。

网友H(2016-01-17):
uIP+enc28j60,比较低廉代价。

网友(2023-12-27):
通用传统组态软件(组态王、昆仑通态、力控、WinCC等)如何通过互联网远程监控PLC或与其他硬件采集模块进行通信?
可以参考这个链接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318964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