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子寄存器

楼主(2015-04-02):
先对影子寄存器操作后,再把值给数据寄存器,和你直接把数值给数据寄存器还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A:
描述的不清楚

楼主:
在对io口位操作时候,为了不影响其他位,要使用影子寄存器。 通常是先对影子寄存器操作了在把其值给io口得数据寄存器。 影子寄存器也是自己定义的,初始化以后,他的各个位的值都知道了,那么先对影子寄存器操作后,再把值给数据寄存器,和你直接把数值给数据寄存器还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B:
为了不改变其他口得驱动方式时可以用到影子寄存器。

楼主:
我知道这个

网友C:
当有一些端口采用的上拉或者下拉时候,其数据寄存器的值会改变驱动方式。

楼主:
是啊,当端口中没有上啦或者下来这类的端口是,进行位操作是不是就不需要用影子寄存器了呢。

楼主:
嗯,我看一下,多谢大家了

楼主:
结贴了,晚安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