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一下SAM4N例程(十九):复位测试

楼主(2015-04-02):
在Atmel Studio6.2开发环境下,很容易打开SAM4N复位例程。

这个例程是测试各种复位源的,在重启开发板时显示上次是哪个复位源复位的。

以下是本例的菜单:

Menu:
  0 - Reset Status information.
  1 - User Reset enable.
  2 - User Reset disable.
  3 - User Reset interrupt enable.
  4 - User Reset interrupt disable.
  5 - Software Reset.
  6 - Watchdog Reset.
  7 - NRST assert.

主程序:在循环检测

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        /* Wait for a key press or reset IRQ to trigger.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art_read(CONSOLE_UART, &uc_key) && (!reset_interrupt_triggered));

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irq_has_triggered]
                if (reset_interrupt_triggered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ritical section to access a variable that is set in an IRQ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rq_enter_critic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_interrupt_triggered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irq_leave_critical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User Reset IRQ triggered. Press any console key for the menu\r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irq_has_triggered]
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ct on the key press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uc_key - '0'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/* Display reset information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reset_reas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/* Enable User Rese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enable_user_rese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enable_user_rese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enable_user_rese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User Reset enabled - Press evaluation kit RESET button to test.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/* Disable User Rese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disable_user_rese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disable_user_rese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disable_user_rese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User Reset disabled  - Press evaluation kit RESET button to test.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/* User Reset interrupt enable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_interrupt_triggered = fals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nfigure and enable WDT interrup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en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disable_user_rese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DisableIRQ(RSTC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en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ClearPendingIRQ(RSTC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RSTC_IRQ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EnableIRQ(RSTC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en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User Reset interrupt enabled.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/* User Reset interrupt disable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dis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DisableIRQ(RSTC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dis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enable_user_reset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disable_user_reset_interrupt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User Reset interrupt disabled.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/* Software Rese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Software Reset activated.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it_for_message_gon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start_software_reset(RSTC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pin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/* Watchdog Rese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ure_watchdog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top tickling the watchdog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tchdog_enabled = fals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Watchdog Reset will trigger in 3 seconds.\r\n\r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pin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/* NRST assert.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NRST asserted.\r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assert_nrs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set_external_reset(RSTC, 0);        /* 60us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c_reset_extern(RS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! [reset_assert_nrst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Invalid menu option!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Display the menu. */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enu();
                }

以下是显示复位原因:

static void display_reset_reason(void)
{
        char msg[80];

        strcpy(&msg[0], "\r\nReset info : ");

        //! [reset_get_status]
        uint32_t info = rstc_get_status(RSTC);
        //! [reset_get_status]

        /* Decode the reset reason. */
        switch (info & RSTC_SR_RSTTYP_Msk) {
        case RSTC_GENERAL_RESE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General Reset,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RSTC_BACKUP_RESE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Backup Reset,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RSTC_WATCHDOG_RESE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Watchdog Reset,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RSTC_SOFTWARE_RESE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Software Reset,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RSTC_USER_RESE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User Reset,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Invalid reset reason!,"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NRST level. */
        if (info & RSTC_SR_NRSTL) {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 NRST=1,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 NRST=0,"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User reset status. */
        if (info & RSTC_SR_URSTS) {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 User Reset=1\r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strcat(&msg[0], " User Reset=0\r");
        }

        puts(&msg[0]);
}
strcpy(&msg[0], "\r\nReset info : ");是把后边的字符考到&msg[0]中,然后strcat是合并字符串。就是把前后两串字符合到一起。

以下是运行结果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