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新手求教BUCK电路参数怎么计算

楼主(2015-04-02):
V2 10kHz,来模拟单片机的PWM,Q1我用的是IRF9540N,R1模拟负载。。

输出的电感和电容值取多大好?PWM的频率可以再高吗?

MOSFET 驱动的三个三极管以及这些电阻怎么取?

求计算方法。。

网友A:
脉动电流多少,多大电流的时候电感值会下降20%,翻书。

网友B:
涉及多方面的考虑,一言难尽,比如MOS的驱动电阻,阻值的大小影响MOS的开通关闭速度,进而影响EMC,而电感感量的大小,也影响着纹波电流、磁通密度等等一系列的参数。
频率才10K当然可以更高,开关电源常用频率是50-100K直间,也有很多超过100K的

楼主:
焊了电路,测试了下,基本可以使用,可是接上电机作为负载以后,MOS管门极波形成了下面这样是什么情况?而且Vo > Vin*占空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