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6的RTL8189驱动不正常

楼主(2015-04-02):
正在使用IMX6Q调RTL8189,编译加载驱动都正常。第一次扫描AP正常。但是会出现类似以下的错误
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0 Size=384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2 Size=512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0 Size=384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3 Size=384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2 Size=384
RTL871X: <3>_sd_read: FAIL(-84)! ADDR=0xe002 Size=512

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信息

mmc1: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a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.
sdhci: =========== REGISTER DUMP (mmc1)===========
sdhci: Sys addr: 0x4b4681a8 | Version:  0x00000002
sdhci: Blk size: 0x00000180 | Blk cnt:  0x00000001
sdhci: Argument: 0x15c00780 | Trn mode: 0x00000000
sdhci: Present:  0xfff88088 | Host ctl: 0x00000003
sdhci: Power:    0x0000000d | Blk gap:  0x00000000
sdhci: Wake-up:  0x00000000 | Clock:    0x0000003f
sdhci: Timeout:  0x00000000 | Int stat: 0x00000000
sdhci: Int enab: 0x107f000b | Sig enab: 0x107f000b
sdhci: AC12 err: 0x00000000 | Slot int: 0x00000003
sdhci: Caps:     0x07eb0000 | Caps_1:   0x00000007
sdhci: Cmd:      0x0000353a | Max curr: 0x00ffffff
sdhci: Host ctl2: 0x00000001
sdhci: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。
有没有成功驱动起8189的。

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我之前调过别的无线也是有错误,但看了代码之后,感觉那个不重要。报的错误的意思是说,接收到了不支持的波段。之后连上无线,通信正常......不知道是否能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调过别的无线也是有错误,但看了代码之后,感觉那个不重要。报的错误的意思是说,接收到了不支持的波 ...

谢谢啊。问题已经解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啊。问题已经解决。

能大概说下原因么,积累点经验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大概说下原因么,积累点经验,哈哈

就是MDIO的频率设置的不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MDIO的频率设置的不对。

哦,涨见识了,说不定以后用得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