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我想做DC/DC直流电源输入端的滤波电路,不知道这图对不对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是新手,请教各位前辈,我需要给DC/DC电源输入做一个滤波电路,刚画好的图,请帮忙看一下对不对。还有电感和电容应该如何选择。谢谢

网友A:
两级很牛啊,再加个放电电阻,加个NTC,加个压敏,就全了。

网友B:
做DC/DC还需要加Y电容吗?还加两个共模

网友C:
Gas Discharge Tube

再加上这个就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