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

楼主(2015-04-02):
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

网友A:
这两个是……

网友B:
可以用,没有问题

网友C:
一般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D:
不开任何中断的话,进入HALT,就不能唤醒了

网友C:
好好理解一下中断的意思,呵呵

网友E:
全是halt指令也没人反对的。

网友F:
可以
不过多用了, 会影响主循环的执行时间, 这一点需要留意.

楼主:
结贴了,各位晚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