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4N35接+5VDC不导通

楼主(2015-04-02):
     做了个实验,+5VDC电源串500欧的电阻,然后接4N35的1号引脚,2号脚接5V的负极,然后用万用表测试4、5引脚之间,为何不导通的,百思不得其解,我是初学者,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,谢谢!

楼主:
4N35的LED导通端测试过了,+5VDC串500欧的电阻+一个外接LED,正向串接,外接LED亮,反向串接,外接LED不亮,证明4N35触发端口内置发光二极管是好的,就是不知道对面的4、5引脚为何不导通。

网友A:
光耦的测试主要是测试电流传输比,所以你可以按照他们的DATESHEET里面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。如果光耦没有坏,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