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在用定时器输出pwm来做呼吸灯的时候

楼主(2015-04-03):
看到好多历程都有这个一个函数TIM_OC2PreloadConfig(TIM3,TIM_OCPreload_Enable);但是即使没这个函数呼吸灯依然会有效果啊,那么这个函数在这个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

网友A:
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(通道2)用的

网友A:
是可以不加的,我程序就没加;
不知道你看的谁的程序;

网友B:
输出比较2预装载使能。即如果在TIMx_CCMR1寄存器(OC2PE位)中未选择预装载使能,写入值时始终装入当前寄存器中。否则,只有当更新事件发生时,此预装载值才装入当前捕获/比较2寄存器中。这里可以不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