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问STM32F103可以配置软中断么

楼主(2015-04-0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好吧我自己回答
看了下资料,貌似没有我想要的结果
不过我想到一种办法
当我自己定义的标志位每次改变后的一行就是对它进行判断
有效则给IO口信号,而外面把这个IO接到中断引脚上
不知是否可行

网友A:
怎么会没有软中断呢 svc

网友B:
9.2 外部中断/事件控制器(EXTI)
通过在软件中断/事件寄存器写’1’,也可以通过软件产生中断/事件请求。

软件中断/事件的选择
20个线路可以被配置成软件中断/事件线。下面是产生软件中断的过程:
● 配置20个中断/事件线屏蔽位(EXTI_IMR, EXTI_EMR)
● 设置软件中断寄存器的请求位(EXTI_SWIER)

网友C:
可以软中断,这可是STM32的一大特点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吧我自己回答
看了下资料,貌似没有我想要的结果
不过我想到一种办法

是可以的。
你自己定义的话要涉及到很多问题,优先级,中断屏蔽等等,这些芯片都帮你搞好了,还是用原厂搞好的吧

网友E:
有很多方法,一个是写中断标志,做成事件去触发中断,要不就去用sv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