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STC90C58最新版的ID号如何使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15-04-03):
90系列的ID号没有15系列的好。。。。
用15系列的

网友A:
接着楼上的说,STC下载的时候,默认是清除EEROM的,这是个坑,记得一定要注意。上面清除EEPROM缓冲区前面的对勾也要去掉。

楼主:
不成功,软件可以显示出出厂序列号但是读出来是空的,不知咋回事(软件版本6.82d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