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PID控制怎么没有震荡呀

楼主:
给2kg铁块加热到400度,控制精度0.1度,PID计算周期1秒,中断每10ms输出一次控制量,把1秒分成100份。
先用PD控制把温度升到距离目标温度10度时,停止加热40秒,防止过冲,然后用PID继续控制。再参数整定时,P设置到100了,怎么还没出现等幅震荡?帮我看看,程序是否有问题?这种控制思路是否对PID的整定有影响?谢谢大家,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不吝赐教。1、main里

网友A(2015-04-03):
我以为模拟的呢

网友B:
为什么非得震荡?

网友C:
比例增益高了,肯定会振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