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 初学者请教程序问题

楼主(2015-04-03):
LED, pd, pc, dc, se
  1. 这个程序是采集电压并用三位数码管显示的,程序方面没有系统的学习,请教程序架构改如何优化。
<div class="blockcode"><blockquote>/* MAIN.C file
* 电压采样并用三位数码管显示,单片机直接驱动
*/
#include<stm8s003f3.h>
#define N 10
const unsigned char LED1[]={0xA8,0x28,0x98,0xB8,0x38,0xB0,0xB0,0x28,0XBF,0XBF};
const unsigned char LED2[]={0x34,0x00,0x14,0x10,0x20,0x30,0x34,0x10,0XFF,0XFB};
unsigned int i,k,j,value;
unsigned int a;
unsigned char d=0;
unsigned int sum=0;
unsigned char adcbuf[9];
_Bool dot @PC_ODR:6;

//*三位数码管显示函数*//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x)
{
    for(i=0;i<200;i++);
    PC_ODR = 0X00;
    PD_ODR = 0X00;
   if(++d>2)
       {
          d=0;
       }
  //*三位数码管十位显示范围1-2*//
   if(d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x/100==2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c;       //共阴极数码管,显示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2];    //显示数字2,PC和PD共同控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2]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c;
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1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//*三位数码管个位显示范围0-9和小数点*//
      else if(d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x/10%10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        //共阴极数码管,显示第二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/10%10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小数点后面显示范围0-9*//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%10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_ODR = 0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_ODR = LED1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_ODR = LED2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//*初始化ADC模块*//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 ADC_CSR = 0x06;          // 选择AD转换通道AN6
         ADC_CR1 = 0X00;          // 设置AD转换时钟1/2,1MHz;单次转换
         ADC_CR2 = 0x08;          // 设置数据为右对齐
         ADC_CR3 = 0x00;          // 不使用数据缓冲
         ADC_TDRL = 0X01;         // 禁止施密特触发
}
//*初始化IO口*//
void GPIO_init(void)
{
         CLK_ICKR = 0X01;         // 系统时钟默认内部RC16MHz;
         CLK_CKDIVR = 0X18;       //系统默认8分频;
         PD_DDR = 0X34;           //PD6--AN6.
         PD_CR1 = 0X3F;
         PD_CR2 = 0X00;
         PD_ODR = 0Xff;
         PC_DDR = 0XF8;
         PC_CR1 = 0XFF;
         PC_CR2 = 0X00;
         PC_ODR = 0X00;
         PA_DDR = 0X0E;
         PA_CR1 = 0XFF;
         PA_CR2 = 0X00;
         PA_ODR = 0X00;
}
//*采集电压多组取平均值*//
unsigned int GetADC(void)
{
 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ADC_CSR &= 0x7F;             //EOC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while(!(ADC_CSR & 0x86));    // 等待AD转换完成,EOC自动置1
               adcbuf[i] = ADC_DRH * 256 + ADC_DRL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um+=adcbuf[i]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sum=sum/N;
          return sum;
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GPIO_init();
   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{

          ADC_CR1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AD模块电源
          for (i = 0;i < 100;i++);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  value=GetADC();
          a =(int)(((float)value / 1023) * 5000);
          a=(int)(((float)a / 30) * 1006);
          a/=100;
          Display(a);
    }

}

网友A:
按模块封装

网友B:
这个多if,完全可以用case了,尽量减少全局变量,改为参数的返回值传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