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模拟产品-信号链] INA121正负极性与地之间

楼主(2015-04-03):
INA121是查分运放,现在把运放输入的+、-极短接,与地之间加DC500V测试1分钟,不知道,这样会不会直接把运放给击穿?

网友A:
哦,破坏实验啊

网友B:
应用中, 你得保证输入信号的共模范围. 否则可能回损坏器件哦

网友C:
静电500V不会有问题;
你接500V的电压,芯片肯定挂了;

网友D:
找死的节奏,数据手册你要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