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无刷电机

楼主(2015-04-03):
本人用STM8S105做的无感无刷电机控制,在给定PWM 70空载时,发现在6次换向的时间差很大,我用TIM2定时128分频,1800,1800,1950,1420,1616,1610,六次换向的时间,请问下大侠按理说在匀速的时候时间是不是应该很相近的。为什么我的会相差这么多

网友A:
不好猜,可以看看,我发的STM8的资料,关于无刷电机的;

楼主:
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5913151\Image\C2C\XTJ_{0TO[J)Z@KRVW1@W(6N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5913151\Image\C2C\NCC{LP[(OXR0_IHIVV$53_Q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5913151\Image\C2C\XTJ_{0TO[J)Z@KRVW1@W(6N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5913151\Image\C2C\NCC{LP[(OXR0_IHIVV$53_Q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5913151\Image\C2C\XTJ_{0TO[J)Z@KRVW1@W(6N.jpg    (不正常波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正常波形)
方波控制的无刷电机,在检测相线电流时发现根别人的相差很大,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呢?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换相时间差异与霍尔的安装精度有关系,也与转速有关系,转速瞬时不一定是恒定的,宏观上你看着是匀速的,而且你的电流波形也没问题,你测试的时候电流检测传感器接的时候极性接的不一致吧?

楼主:
我传感器正反接都是一样的波形;如果我的波形是正常的,可以请教下我电机低速的时候抖动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(2015-05-05):
引用 楼主:
我传感器正反接都是一样的波形;如果我的波形是正常的,可以请教下我电机低速的时候抖动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 ...

你用的无感方案低速抖动大事正常的,无感的话低速的时候转子位置估计偏差比较大,换相会出现大的偏差,所以会有剧烈的抖动,做无感方案就是要牺牲低速性能,目前还没有很好地算法解决,低速反电动势很小无法侦测,如果对低速性能要求高的话建议采用霍尔传感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传感器正反接都是一样的波形;如果我的波形是正常的,可以请教下我电机低速的时候抖动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 ...

波形是没问题的,这个你放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传感器正反接都是一样的波形;如果我的波形是正常的,可以请教下我电机低速的时候抖动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 ...

无感的换相时间取决于你观测到的当前转子位置,所以你这个时间相差大也就好理解了

楼主:
根据这个电路图,方波控制的,在匀速或加速不是很快的时候可以正常,一但加速快了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打钝现像,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

Schematic Prints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