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NRF24F01的天线怎么画在PCB上啊?

楼主(2015-04-03):
如题,能否详细介绍下

网友A:
天线设计是有很大的讲究的,你应该去网上直接问问有相关经验的,尤其设计在PCB上面

网友B:
依葫芦画瓢再微调

网友C:
我就自己画了个,但是明显没有买的模块的好,还是直接买人家模块划算

网友D:
楼主好,我司有现成24L01P模块,PTR6100M,有问题可咨询 扣扣 261584596

网友E:
漏铜皮还不简单,做组阻焊

网友F:
这种类似倒F型天线在天线的根部需要一块完整的地来提高天线的辐射效率(或者说是辐射阻抗),很多不知道的设计者就直接把这块地删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