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关于ST单片机的复用功能。。

楼主(2015-04-03):
大神们,UART1_TX和AIN5哪个是默认的复用功能啊,如果要使用另一个复用功能是怎么操作啊。初学者求教。。。

网友A:
默认不复用

网友B:
找个例子一看就知道了。你在配置复用功能的时候有选择。

网友C:
请查阅相关datasheet,比如图中的PA3的Remap Alternate Function就是需要通过option byte去配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查阅相关datasheet,比如图中的PA3的Remap Alternate Function就是需要通过option byte去配置的 ...

谢拉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查阅相关datasheet,比如图中的PA3的Remap Alternate Function就是需要通过option byte去配置的 ...

是不是只是分括号里的功能,就是重映射,需要在OPTION byte中设置呢。。。第一,第二复用都不需要在OPTION中设置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只是分括号里的功能,就是重映射,需要在OPTION byte中设置呢。。。第一,第二复用都不需要在OPTIO ...

有重映射复用的管脚才有分括号
这些管脚必须选择作为两种复用中的一种,可以在程序中被配置以实现相关功能,同时也可以作为普通I/O端口使用,如果不设置,就会是默认复用功能
这个只是我随便找的一款STM8S103K3的datashee,STM8L是不能在option byte里设置复用的
不清楚你使用的芯片型号,请查阅对应的datasheet

网友D:
看看别人的例子是怎么写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