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icl7135和st89s52制作数字电压表 新手求助

楼主(2015-04-03):
第一次 自己做东西,很多东西都不太明白。故此求问。
icl7135电路已经可以自行驱动数码管,单片机也可以驱动数码管。那么到底用哪个呢?
制作数字电压表这一块,单片机就起一个控制开关的作用吗?
单片机与icl7135的接法大致有三种。9、6并行 以及利用busy端的串行。
那么数字电压表 能否使用第三者?第三者能否在数码管中显示?

网友A:
可怜的学生娃。
这是老师锻炼你们单片机编程能力的题目而已。
实际产品,不会这么设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怜的学生娃。
这是老师锻炼你们单片机编程能力的题目而已。
实际产品,不会这么设计的。 ...

不会这么设计是什么意思.....
我百度了看看  也有很多人都是用ilc7135和单片机做数字电压表啊
为什么这么说呢

网友A:
很早以前,ADC芯片不好找,现在还这么设计,除非是学生的学习需要了。

网友A:
就好比,以前用的ADC0809、8031、2732存储器之类的,早就没有市场了。
作为学习,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好比,以前用的ADC0809、8031、2732存储器之类的,早就没有市场了。
作为学习,没有问题。 ...

。。好吧,我就是学生。。
现在毕业设计的题目就是选的这个。 和老师咨询了下,老师建议的就是用icl7135配合单片机制作

现在市场高水平的数字电压表我是不知道怎么弄了,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。。

求助啊!!到底怎么玩啊

网友A:
作为学习,7135只能作为单独的ADC用,单片机GPIO模拟检测7135的输出获取ADC数据,数码管显示驱动由单片机完成。

网友B:
当年上学的时候做过7135的语音数字万用表头,需要的话晚上给你资料,留邮箱

能把这个资料也发给我一份吗2826241723@qq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作为学习,7135只能作为单独的ADC用,单片机GPIO模拟检测7135的输出获取ADC数据,数码管显示驱动由单片机完 ...

单片机 gpio?总线扩展器?单片机是at89s52啊、能给个具体结构框图不?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年上学的时候做过7135的语音数字万用表头,需要的话晚上给你资料,留邮箱 ...

yuwan1994@gmail.com
或者937211947@qq.com
谢谢

请问楼主那个资源还在吗,求QAQ2826241723@qq.com

网友C:
现在这一种方式真的不实用,7135同精度的AD一大把,价钱和体积,外围都有优势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这一种方式真的不实用,7135同精度的AD一大把,价钱和体积,外围都有优势;
...

学生做毕业设计啊.....我只关心怎么做。。至于价格神马的让导师操心去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作为学习,7135只能作为单独的ADC用,单片机GPIO模拟检测7135的输出获取ADC数据,数码管显示驱动由单片机完 ...

单片机与led之间能直接连接吗?还是需要什么电路转换呢?

网友D:
单片要提供7135脉冲,然后算脉冲数,具体怎么做忘了,网上有很多**,建议关键词:ICL7135 单片机

网友E:
ICL7135作为学习和业余制作还是非常合适的,也有15位以上的分辨率了。而且是DIP封装,关键是容易买得到。当然,现在某宝发达了,买元件好像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。但作为学生来讲,不可能一开始就给SOT23-5这种小封装,I2C接口的ADC芯片去玩的。所以还可以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年上学的时候做过7135的语音数字万用表头,需要的话晚上给你资料,留邮箱 ...

看网上很多都是说 利用busy端与单片机的中断进行连接,那么最终能否在led上直接显示出被测电压值?
是有程序控制实现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网上很多都是说 利用busy端与单片机的中断进行连接,那么最终能否在led上直接显示出被测电压值?
是有 ...

我给你的资料里我写的程序就是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显示的

网友F(2016-03-19):
引用 网友B:
当年上学的时候做过7135的语音数字万用表头,需要的话晚上给你资料,留邮箱 ...

同求资料,2713555760@qq.com,谢谢

同求资料,1362236887@qq.com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