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ga48pa 4.8V不起振,3V左右起振。哪位遇到过?

楼主(2015-04-03):
系统配置:
1.外部1MHz陶瓷振荡器(2脚);
2.配接30pF磁片电容;
3.大多情况没有问题。
问题现象:
1.晶振不起振(无任何工作状态反应,例如通讯、指示灯);
2.用手或绝缘物按压芯片(略用力)时,有工作反应;
3.降低工作电压4.8V至3V左右时工作正常;
4.焊接不良已经排除;
5.此现象概率约为8%以上。
哪位遇到过,望不吝指教一二!万分感谢!!

网友A:
用内部晶振跑,看一下在电压范围内是否工作正常,会不会买的货有问题。
ATMEL 一级代理:QQ 1085487223

楼主:
已经跑过了,还是不行?

网友B:
2.配接30pF磁片电容;
这个是不是有问题?22pF试试。

楼主:
已经试过,没作用!谢谢楼上!

楼主:
supaopcb兄:您可知道,这是什么问题吗?
如若知道,还望指点一二。谢谢啦

楼主:
按Atmel工程师的测试,疑为工人操作失误。熔丝可能被改动。
辛苦了几周,只能再试试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