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KL15 LLS低功耗模式j-link连不上了,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4-03):
最近做功耗测试,就弄了个LLS模式,上电直接进入LLS模式,之后debug不了了,然后j-link连不上了,是什么原因啊?怎么办?

楼主:
@FSL_TICS_ZJJ 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?求解

网友A:
设置芯片的BOOT引脚,让不要运行用户的程序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!
低功耗的时候,debug接口会被断掉。
所以,你需要把程序烧录到芯片后,断开JLINK, 结合万用表测试电流查看你的具体模式。

网友B:
你这种现象是正常现象,LLS模式是会自动断掉仿真口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种现象是正常现象,LLS模式是会自动断掉仿真口的。

那要怎么唤醒啊,目前烧不进程序!怎么才能唤醒呢????急!!!(附:软件没有做唤醒处理!!怎么办?)

网友C:
复位的时候可以退出LLS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复位的时候可以退出LLS的.

一上电就进了LLS模式,没法连上j-link了;复位也是一样啊!

楼主:
@FSL_TICS_ZJJ 求助啊!!我改怎么办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@FSL_TICS_ZJJ 求助啊!!我改怎么办?

按住reset按键,然后点击烧录,放开按键,这样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@FSL_TICS_ZJJ 求助啊!!我改怎么办?

还有,就是使用JLINK commander,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,能找到,输入unlock kinetis, 全片擦除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,就是使用JLINK commander,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,能找到,输入unlock kinetis, 全片擦除下。 ...

找不到!

网友B:
你芯片没坏吧?
不会被锁死了吧。
你代码除了做低功耗,还做了啥?
你把你代码给我,我烧试试,低功耗不会造成再次连接不上的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芯片没坏吧?
不会被锁死了吧。
你代码除了做低功耗,还做了啥?

int main(void)
{
//    MASTER_INTERRUPT_DISABLE();
//    BGTASK_SCHEDULER_DECLARE();
//
//    // 驱动初始化
    System_Init();
//    Power_Init();
//    Power_On();
//    Flash_Init();
//    ConsoleUart_Init();
////
//    FloodLight_Init();
#ifdef _CS_BTH_OPTION
//    BleUart_Init();
//    BleModule_Init();
#else
    BthUart_Init();
#endif
    // 功能模块初始化
//    BGTASK_SCHEDULER_INIT();
//    TimerTaskScheduler_Init();
//    CmdLine_Init();
//    DncpStack_Init();
    //LaiTest_InitStack(0);    // 协议栈初始化
//    Button_Init();
//    McuFlash_Init();
//    Flash_Init();
//    Adc_Init();
//    Buzz_Init();
//    SysLed_Init();
//    HardVersion_Init();
//    BatteryCharge_Init();
#ifdef _CS_BTH_OPTION

#else
    BluetoothManager_Init();
    AutoConfig_Init();
#endif
    // 开启总中断
//    MASTER_INTERRUPT_ENABLE();
////
////    // 服务开启
//    TimerTaskScheduler_Start();
//
//    LowPowerDetect_Start();
    PowerMode_SwitchToLLSMode();
//    PowerMode_SwitchToWaitMode()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//后台任务调度
//        BGTASK_SCHEDULER_RUN();

    }

    return 0;
}

void PowerMode_SwitchToLLSMode(void)
{
    volatile Uint8 dummyRead;
    SMC_PMPROT = SMC_PMPROT_ALLS_MASK;

    SMC_PMCTRL &= ~SMC_PMCTRL_STOPM_MASK;
    SMC_PMCTRL |= SMC_PMCTRL_STOPM(0X03);

    dummyRead = SMC_PMCTRL;

    SCB_SCR |= SCB_SCR_SLEEPDEEP_MASK;
#ifdef CMSIS
    __wfi();
#else
    /* WFI instruction will start entry into LLS mode */
    asm("WFI");
#endif

}

程序就这两句代码了,(公司产品,就不给你发代码了);一开始我以为也是芯片坏了,但烧录好几块了,j-link都连不上了!不得不让我怀疑。。。

又出现了一块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nt main(void)
{
//    MASTER_INTERRUPT_DISABLE();

把你芯片的具体型号发给我,我做个代码,直接进低功耗的,然后给你,看你JLINK烧过能不能连,如果能连,我只能怀疑你代码修改flash了。

网友B:
你一直按住reset,看看能不能在JLINK commander中看到内核

网友B:
能到内核之后,你再松开reset,然后输入unlock kinetis, 就能全片擦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到内核之后,你再松开reset,然后输入unlock kinetis, 就能全片擦除了。

嗯,已经搞定了,谢谢!!貌似是进了LLS模式,我测了下电流,200ua左右。型号是KL16Z64VFT4,上面说错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到内核之后,你再松开reset,然后输入unlock kinetis, 就能全片擦除了。

就是这样操作成功的,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网友D:
无论什么程序,上电之后先要延时2秒;
你的这种现在只能是全片擦除了,JLINK有对应STM32的工具,不行的话只能找个STLINK了

网友D:
Jlink目录下有个unlock之类的程序,找STM32那个,接好目标后执行,这里没有安装,具体的自己找一个;

网友D:
如果不是STM的找对应芯片,一看就先想到STM 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操作成功的,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其实,我这边直接点击debug还是能够烧录的,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JLINK也有关系。
你可以试试我的代码。
烧录后,重新上电,然后再次点击debug。
如果还是不行,你只能通过masserase的方式先这样搞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 ...

嗯,现在做了个LLWU功能,是没有问题的!唤醒之后可以连上j-link,我试试你的代码看看,非常感谢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现在做了个LLWU功能,是没有问题的!唤醒之后可以连上j-link,我试试你的代码看看,非常感谢!! ...

不客气,后续有问题,欢迎继续发帖交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客气,后续有问题,欢迎继续发帖交流。

承接此帖内容,再问个问题,为什么从LLS模式唤醒之后,功耗和正常运行模式不一样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承接此帖内容,再问个问题,为什么从LLS模式唤醒之后,功耗和正常运行模式不一样呢? ...

你唤醒后功耗是小了还是大了?
还有,你进入之前的时钟是什么?
如果是PEE模式,那么出来之后是PBE模式,时钟模式不一样了,那么时钟就不一样,这样导致的功耗也会不一样。
还有,比如你进入之前,一些模块是开启的,但是进入LLS之后,会默认被关掉,退出之后,需要重新配置你的相关模块。
这样就会导致进入之前和退出之后的功耗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唤醒后功耗是小了还是大了?
还有,你进入之前的时钟是什么?
如果是PEE模式,那么出来之后是PBE模式, ...

是变小了,恩,了解了!我自己再看看,再次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变小了,恩,了解了!我自己再看看,再次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 ...

嗯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