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M0516识读一维条码例程

楼主:
该代码可以识别EAN商品条码,通过串口发给主机  波特率为9600  无奇偶校验

网友A(2015-04-03):
激光的扫描模块原理是什么啊,怎么扫的,还有那个扫描动作是用电机实现的吗?

网友B:
我也好奇,那个扫描过程是通过电机控制的还是其他的技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好奇,那个扫描过程是通过电机控制的还是其他的技术

大约相当于指针式电流表里面那个指针,只是谐振频率要高一些,并且它不是带一个指针而是镜子。

网友D:
结构原理图做的不错,下载看看。

网友E:
条码数据波形是不是先进入P1.5脚,整形后从P3.6输出再进入P3.3进行捕捉存储?没有用过比较器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条码数据波形是不是先进入P1.5脚,整形后从P3.6输出再进入P3.3进行捕捉存储?没有用过比较器功能。 ...

是用了比较器整形,不过扫描模块输出的波形很好的话,比较器用与不用没有多大差别,所以我没有将比较器画在功能图中

网友F:
条码模块有同步码的,怎么处理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约相当于指针式电流表里面那个指针,只是谐振频率要高一些,并且它不是带一个指针而是镜子。 ...

原来这样啊,我以前还以为电机带着旋转呢。

网友:
我是来看回复讨论的,一般我不好意思问的问题,估计其他人会问到,比如这个扫描是怎么扫的

网友G(2017-04-13):
刚好要做条码识别的东西,参考学一下,谢谢楼主的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