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单片机怎么检测一个12V的脉冲信号呢?

楼主(2015-04-03):
周期性的12V脉冲信号输入,单片机需要计数这个12V的脉冲信号,只是单片机只能承受5V啊,请问该怎么检测呢?

网友A:
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,稍微可靠一点的是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,稍微可靠一点的是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。

为什么要倒相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,稍微可靠一点的是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。

为什么要倒相呢

网友C:
电阻分压+比较器就可以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要倒相呢?

倒向是为了更好的隔离信号,安全考虑,实际电阻分压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,稍微可靠一点的是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。

如果检测的信号是反的呢?就是说脉冲信号的占空比是95%,高电平12V,这样也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么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检测的信号是反的呢?就是说脉冲信号的占空比是95%,高电平12V,这样也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么? ...

分压或用光耦隔离都可以实现,使用外部中断检测脉冲

网友F:
串联一只电阻就好了,IO一般有二极管限压的;
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整形电路了,电路也不复杂,只是会加大一些成本

网友G:
电阻分压加钳位保护就行了;

网友H:
对于一个外部脉冲输入,最好还是隔离,不要直接输入到单片机,很容易烧管脚的

网友I:
可以用光耦啊。

网友J:
最近遇到一公司的**产品,工厂流水线上用,两路开关量信号,一路编码器信号给弄成5伏,一路光电传感器信号20伏,问他们工程师,他说那产品就没想过要跟别人的产品一起用呀,哥直接给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