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 MOSFET的Cgd电容

楼主(2015-04-03):
经常看帖子中讲到,MOSFET的Cgd电容会将漏源极间电压耦合到栅极上,导致MOSFET烧坏,请问这一过程是怎么进行的,求大神帮忙解释,非常谢谢

网友A:
没看到过有这种说法啊。如果真有这种说法,说说我自己理解,就是电容的特性是隔直通交,MOS是以高频工作的,电容阻抗会小很多,漏栅极电容属于寄生电容,漏极一般接变压器,有三百多伏的高压,并持续的震荡,因为电容对高频阻抗很小,所以这个漏极电压会耦合到栅极上面。造成栅极过压损坏。在栅源极间并一电阻可以缓解这种现象。以上内容纯属猜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