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使用电容式检测水滴速度如何检测

楼主(2015-04-03):
按理说,水滴通过 电容有变化,读出变化就可以检测了。但是,变化很小很小,不知如何制作。那位工程师能给个电路谈谈。。

网友A:
水滴形成的电容与一电感组成谐振电路,水滴路径上设,设两组,两组之间,间隔一段距离。

网友B(2017-01-06):
求助:如何测量水滴的滴速?请教高人!13701353927@139.com同微信

网友C:
恐怕先要定义“水滴”。
直径小到0.05mm,也是水滴,大到5mm,也是水滴。

网友C:
水的介电常数很大,所以水滴通过电容器两极板之间时电容量变化相当大。
2楼shalixi所说,用平行板电容器和电感构成谐振回路,水滴通过时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会产生变化,这个方法可行。最好是用该谐振回路构成振荡器,测量振荡频率的变化,即可知道水滴通过电容器的时刻。用两组或者更多组振荡器,即可知道水滴通过各组电容器之间距离所用的时间。

楼主(2017-03-18):
引用 网友A:
水滴形成的电容与一电感组成谐振电路,水滴路径上设,设两组,两组之间,间隔一段距离。 ...

感谢2楼兄弟的解答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水的介电常数很大,所以水滴通过电容器两极板之间时电容量变化相当大。
2楼shalixi所说,用平行板电容器和 ...

也是,电容量是相当小,不像人体,电容量大。

网友D:
只需要用74系列+电容板,做出方波振荡器,水通过电容板,电容变化率会比较大,这样单片机就能检测出频率变化,这个是低成本简洁高效的电路(LC震荡会过于复杂),只是你这个电容板的结构要好好考虑一下如何高效率实现的问题,建议用PCB的铜板来实现,电路不是难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需要用74系列+电容板,做出方波振荡器,水通过电容板,电容变化率会比较大,这样单片机就能检测出频率变 ...

得多高的方波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得多高的方波啊

水通过的电容在PF级别

网友D:
如果你的水滴直径过小,以至于74系列做出震荡器有困难,也不一定,74系列需要电容大概几百PF,并联一个实际电容和平行板电容,变化几PF也许频率变化能检测出,如果不现实,那么就只能参考高精度LCR表的频率测C是怎么做的,LCR表能检测PF级别的

网友E:
这个需要精度很高啊,最好用相关的传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需要精度很高啊,最好用相关的传感器

大神 有什么好推介的传感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你的水滴直径过小,以至于74系列做出震荡器有困难,也不一定,74系列需要电容大概几百PF,并联一个实际 ...

LCR确定可以做到,那样其实电路就相当复杂啦。真的可以去做设备啦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LCR确定可以做到,那样其实电路就相当复杂啦。真的可以去做设备啦。 ...

富晶好像单片的LCR IC,有串口通信接口,其实你只是要测C,外围并不复杂,淘宝也不是有很多个人DIY的LCR小玩意,卖得也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