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元器件的型号

楼主(2015-04-03):
大家好,我在抄板中遇到一个器件,如图所示,上面丝印HEIMANN,疑似共模电感,但此处用于高压电源的驱动部分,请有知道的高手不惜赐教,谢谢!

楼主:
附上图片

网友A:
可能是振荡和功率部分做在一起,封在里面。

网友B:
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,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,。

刚搜了下海曼,貌似没有这之类的产品啊,麻烦这位兄弟说的详细点呗

网友B:
你详细点问,就会有很多人知道。 另外taobao有的是卖的。

网友B:
刚找了个型号TC245 是差不多的,不是海曼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详细点问,就会有很多人知道。 另外taobao有的是卖的。

我在淘宝上搜索海曼或HEIMAN都没有啊,都是海曼公司的成品,兄弟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找了个型号TC245 是差不多的,不是海曼牌。

TC245这个型号应该不是,它是电荷耦合器件(CCD)图像传感器,而我这个此处的应用是高压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.7MrEDN&id=22540303776&ns=1&_u=cmsh2o4037&abbucket=5 ...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