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000系列如何处理32bit长度的数据

楼主(2015-04-03):
大家好,
       我这里遇到的问题是:我这里有一组32bit长度的数据,现在要对其进行FIR滤波,但是算法里面32bit数据乘以32bit参数会溢出,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呢?
谢谢

网友A:
楼主  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B:
将32乘32操作变成16乘16操作即可

网友C(2015-05-21):
可不可以将32位的数据分成2个16位的,分开处理

网友D:
看来楼主已经解决了

网友E:
楼上说的是,统一进行转化成16位的处理。

网友E:
还一个就是直接统一将所有的数据缩小一定的倍数后处理,这样不用改变原来数字类型的。

楼主:
我后来改成float型算了,这样不会溢出

网友F:
这个芯片本身就是32位的,可以直接处理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