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求教关于AD623的用法

楼主(2015-04-03):
我使用AD623放大mv级的信号,信号大小约为10mv-30mv 之间,信号是由MPXM2202GS压力传感器产生的。想要放大一百倍左右,RG选择1K电阻,搭建了如图所示电路,不能正常放大信号。求告手指点。我刚接触仪表运放,请大家多多帮助我。

网友A:
运放部分木有问题,现在倍数是 101.

什么现象?

网友B:
原理图要按原理图的规则画,你的原理图是给他人看的。LS说了“什么现象?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部分木有问题,现在倍数是 101.

什么现象?

我的运放输出最大只有0.3V左右,而且不稳定,之前测得输出最大有0.7V左右.用proteus仿真是没问题的,焊接电路后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的共模电压有5.4V左右,是这个问题吗?之前试过论坛里给出的在运放输入端对地接电阻的办法,没有作用。

网友C:
直接接12v,楼主太强悍了

楼主:
12v不可以吗?我看资料上显示单电源供电时3-12v都行啊。我换成5v试试吧。我刚接触硬件,还请各位大神赐教啊!

网友D:
电源用到12V。。。。勉强可以。
但是你单电源,输入可能是正负,那么REF接地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源用到12V。。。。勉强可以。
但是你单电源,输入可能是正负,那么REF接地是不行的。 ...

我用的是测气压的压力传感器,不加压力的时候大气压力造成的输出都应该有20mv呢,应该不会有负值啊。我换成5v供电会不会好点?

网友D:
首先要排除买到了假货或残次品的情况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这部分电路没有问题,接了单片机后把这个信号拉低了.把单片机断开后这个输出信号正常了.谢谢大家!

网友E:
仪表放大器的,负电源接上去看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