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串口程序,为什么发送00总是显示80呀?求指导

楼主:
oid usrt_port_init(void)
{
  DDRD|=(1<<PD1);
  PORTD|=(1<<PD0);
}

void usrt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函数
{
usrt_port_init();
//UCSRB=0X00;
UCSRA|=(1<<U2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倍速
UCSRC|=(1<<URSEL)|(1<<UCSZ1)|(1<<UCSZ0);  //选择UCSRC寄存器 字符长度8 无奇偶模式 1位停止位
UBRR=143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9600波特率
UCSRB|=(1<<RXEN)|(1<<TXEN)  ;               //发送接收使能

}

void usrt_putchar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//串口向PC发送单个字符函数
{
  while(!(UCSRA&(1<<UDRE)));
  UDR=date;
}

void usrt_putstring(uchar *s)               //串口向PC发送字符串
{
  while(*s)
  {
    usrt_putchar(*s);
        s++;
   }
   usrt_putchar(0x0a);
   usrt_putchar(0x0d);
}

uchar usrt_getchar(void)             //PC向串口发送字符
{
  while(!(UCSRA&(1<<RXC)));
   return UDR;

}

楼主(2015-04-03):
另外为什么发送字符也是显示十六进制码?

网友A:
波特率设置不对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设置不对吧.

芯片资料上就是这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设置不对吧.

解决了,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,前面这个公式不太懂,能给解释一下吗?

网友B:
你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,前面这个公式不太懂,能给解释一下吗?

数据手册上面有的,写的很清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吗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据手册上面有的,写的很清楚的。

恩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