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量] 求问:测间谐波要10个周期,采样点怎么定?

楼主(2015-04-03):
如下图是一家的说明书

计算应该是FFT吧,这5120个点,也不是2的几次幂,怎么计算FFt的,要补0么难道?
求相关前辈指教?

网友A:
他是每个周波共512个点做的FFT吧。连续变换10个周波。

网友B:
可以插值成409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是每个周波共512个点做的FFT吧。连续变换10个周波。

是啊,共5120个点,怎么FFT,还是说用DF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插值成4096

5120个插成4096个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共5120个点,怎么FFT,还是说用DFT

它是单个周波做的FFT吧,512点可以用DF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它是单个周波做的FFT吧,512点可以用DFT.

单周期就没法测出间谐波了啊

网友C:
测间谐波要10个周期512*10,用DFT,间谐波频率间隔可测到基波的十分之一
测间谐波用8个周期512*8,可用FFT,间谐波频率间隔可测到基波的八分之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