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时钟

楼主(2015-04-03):
通信时钟和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?求指教

网友A:
我也不是很懂,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不是很懂,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啊

laoxianccc  你是做什么的 可以交流一下

网友B:
前者是通讯电路部分的时钟,后者是控制器的时钟。二者可以是各自独立的,有时也可以共用。

网友C:
字面意思就能理解吧,通讯  系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aoxianccc  你是做什么的 可以交流一下

单片机软硬件设计的

楼主(2015-05-08)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软硬件设计的

哦 哦  加一下qq呗   可以交流  qq 24266219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字面意思就能理解吧,通讯  系统

不太明白 麻烦解释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者是通讯电路部分的时钟,后者是控制器的时钟。二者可以是各自独立的,有时也可以共用。 ...

可以交流么?

网友B:
何意?完整描述你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aoxianccc  你是做什么的 可以交流一下

我做传感器,主要是嵌入式软件编写,目前在编写AX5051 RF射频模块的软件编写,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