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四轴技术交流]
mpu9250数据读取疑问

楼主(2015-04-03):
用SPI协议读mpu9250时,发现别人的程序上读取数据时只用了这个函数
 MPU9250_ReadRegs(MPU6500_ACCEL_XOUT_H, ReadBuf, 14);
但是这只读到陀螺仪寄存器,并没有读磁力计AK8963,
void IMU_Read( void )
{
  u8 ReadBuf[24] = {0};

  MPU9250_Read(ReadBuf);

  Acc.X = (s16)Byte16(ReadBuf[0],  ReadBuf[1]);   // Acc_X
  Acc.Y = (s16)Byte16(ReadBuf[2],  ReadBuf[3]);   // Acc_Y
  Acc.Z = (s16)Byte16(ReadBuf[4],  ReadBuf[5]);   // Acc_Z
  Gyr.X = (s16)Byte16(ReadBuf[8],  ReadBuf[9]);   // Gyr_X
  Gyr.Y = (s16)Byte16(ReadBuf[10], ReadBuf[11]);  // Gyr_Y
  Gyr.Z = (s16)Byte16(ReadBuf[12], ReadBuf[13]);  // Gyr_Z
  Mag.X = (s16)Byte16(ReadBuf[15], ReadBuf[14]);  // Mag_X
  Mag.Y = (s16)Byte16(ReadBuf[17], ReadBuf[16]);  // Mag_Y
  Mag.Z = (s16)Byte16(ReadBuf[19], ReadBuf[18]);  // Mag_Z
//  Temp  = (s16)Byte16(ReadBuf[6],  ReadBuf[7]);   // Temp

  Acc.TrueX = Acc.X* MPU9250A_4g;      // g/LSB
  Acc.TrueY = Acc.Y* MPU9250A_4g;      // g/LSB
  Acc.TrueZ = Acc.Z* MPU9250A_4g;      // g/LSB
  Gyr.TrueX = Gyr.X* MPU9250G_2000dps; // dps/LSB
  Gyr.TrueY = Gyr.Y* MPU9250G_2000dps; // dps/LSB
  Gyr.TrueZ = Gyr.Z* MPU9250G_2000dps; // dps/LSB
  Mag.TrueX = Mag.X* MPU9250M_4800uT;  // uT/LSB
  Mag.TrueY = Mag.Y* MPU9250M_4800uT;  // uT/LSB
  Mag.TrueZ = Mag.Z* MPU9250M_4800uT;  // uT/LSB
}
而在计算时计算了磁力计,而且mpu6500与AK8963寄存器地址是重叠的,怎么区分;

楼主:
用9250和9150哪个更好呢

网友A:
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?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,SPI可以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,但磁强计读取不到。如何区分重叠的地址呢?难道磁强计只能用I2C通信吗?楼主有方法的话 请告之,急!非常感谢。

网友B(2015-10-02):
我可以读出它的数据,挺稳定的,但不知道怎样使用电子罗盘的数据,大神们是怎样处理的

网友C(点评):
你好,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,大神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(2015-12-03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?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,SPI可以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,但磁强计读取不到。如何区分重叠的 ...

您好!请问您还有SPI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的代码吗?卡了好几天都没成功,可以给我参考下吗?谢谢!1030981660@qq.com

网友D:
也调了好几天,终于搞定了,用内部I2C MASTER 转发,slv4单字节读写AK88963寄存器,用SLV0接收数据到EXT_SENS_DATA_,然后可以随时和加速度陀螺仪数据一起读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也调了好几天,终于搞定了,用内部I2C MASTER 转发,slv4单字节读写AK88963寄存器,用SLV0接收数据到EXT_SE ...

你好,我想问下,那个电子罗盘的地址是0x0C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