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触摸IC型号

楼主(2015-04-03):
单键的电容式触摸IC, IC上打的标记为WX26,SOT23-6封装, 请问大家知道这个IC的具体型号不,  或有用过抗干性好点的单键触摸IC

网友A:
可以用国产的TCH01A/H,也是SOT23-6的,要从原厂拿真货才行,TB上的抗干扰太差。手机靠近通话基本上不会误触发,TB上的就不行。注意设计防静电,不然可能会误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