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语句理解问题。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4-03):
就是说你这个模拟开关的模拟输入端最大只能流过30mA的电流,或者电压输入范围为负压-0.3V和正压+0.3V,只要有其中一条超标就有可能导致芯片永久损坏。数字输入同理。

网友B:
我觉得不是,这应该是描述输入条件的,不是极限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说你这个模拟开关的模拟输入端最大只能流过30mA的电流,或者电压输入范围为负压-0.3V和正压+0.3V,只要 ...

谢谢你啊,那“no vl supply requred  ” 怎么理解啊?

网友A:
那VL是什么东西?只截出这一句话很难说清楚,当然这英文的意思相信你也懂得翻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