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关于串口接收数据

楼主(2015-04-03):
我想接收06FEF503   可在我的程序中只接收到06 这是为什么 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?

楼主:
我刚学没多久  望指教

网友A:
为何不用数组接收数据?

sar[x++]=S2BUF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不用数组接收数据?

sar[x++]=S2BUF;

一帧数据要清零了   能用数组一直接收吗    我试试

网友B:
晕,楼主这程序写的,标志都被你清除了,怎么可能接收到后面三个数据?
一般串口数据都有帧头,数据长度及帧尾等信息,你要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检测处理,才能完成一帧数据的接收

网友C:
我做个这类说明的视频.付费收看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帧数据要清零了   能用数组一直接收吗    我试试

收完一帧,处理过后清除数组,继续接收下一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