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【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例】第41章 外部SRAM实验

楼主(2015-04-03):
第四十一章 外部SRAM实验

实验36

第四十一章

1.硬件平台: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2.软件平台:MDK5.13.固件库版本:V1.4.0

STM32F407ZGT6自带了192K字节的SRAM,对一般应用来说,已经足够了,不过在一些对内存要求高的场合,STM32F4自带的这些内存就不够用了。比如跑算法或者跑GUI等,就可能不太够用,所以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板载了一颗1M字节容量的SRAM芯片:IS62WV51216,满足大内存使用的需求。

本章,我们将使用STM32F4来驱动IS62WV51216,实现对IS62WV51216的访问控制,并测试其容量。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:

41.1 IS62WV51216简介

41.2 硬件设计

41.3 软件设计

41.4 下载验证

41.1 IS62WV51216简介

IS62WV51216是ISSI(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, Inc)公司生产的一颗16位宽512K(512*16,即1M字节)容量的CMOS静态内存芯片。该芯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:

l  高速。具有45ns/55ns访问速度。

l  低功耗。

l  TTL电平兼容。

l  全静态操作。不需要刷新和时钟电路。

l  三态输出。

l  字节控制功能。支持高/低字节控制。

IS62WV51216的功能框图如图41.1.1所示:

图41.1.1 IS62WV51216功能框图

       图中A0~18为地址线,总共19根地址线(即2^19=512K,1K=1024);IO0~15为数据线,总共16根数据线。CS2和CS1都是片选信号,不过CS2是高电平有效CS1是低电平有效;OE是输出使能信号(读信号);WE为写使能信号;UB和LB分别是高字节控制和低字节控制信号;

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使用的是TSOP44封装的IS62WV51216芯片,该芯片直接接在STM32F4的FSMC上,IS62WV51216原理图如图41.1.2所示:

图41.1.2 IS62WV51216原理图

      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,IS62WV51216同STM32F4的连接关系:

            A[0:18]接FMSC_A[0:18](不过顺序错乱了)

            D[0:15]接FSMC_D[0:15]

UB接FSMC_NBL1

LB接FSMC_NBL0

OE接FSMC_OE

WE接FSMC_WE

CS接FSMC_NE3

上面的连接关系,IS62WV51216的A[0:18]并不是按顺序连接STM32F4的FMSC_A[0:18],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正常使用外部SRAM,因为地址具有唯一性。所以,只要地址线不和数据线混淆,就可以正常使用外部SRAM。这样设计的好处,就是可以方便我们的PCB布线。

本章,我们使用FSMC的BANK1 区域3来控制IS62WV51216,关于FSMC的详细介绍,我们在第十八章已经介绍过,在第十八章,我们采用的是读写不同的时序来操作TFTLCD模块(因为TFTLCD模块读的速度比写的速度慢很多),但是在本章,因为IS62WV51216的读写时间基本一致,所以,我们设置读写相同的时序来访问FSMC。关于FSMC的详细介绍,请大家看第十八章和《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》。

IS62WV51216就介绍到这,最后,我们来看看实现IS62WV51216的访问,需要对FSMC进行哪些配置。FSMC的详细配置介绍在之前的LCD实验章节已经有详细讲解,这里就做一个概括性的讲解。步骤如下:

1)使能FSMC时钟,并配置FSMC相关的IO及其时钟使能。

    要使用FSMC,当然首先得开启其时钟。然后需要把FSMC_D0~15,FSMCA0~18等相关IO口,全部配置为复用输出,并使能各IO组的时钟。

   使能FSMC时钟的方法前面LCD实验已经讲解过,方法为:

  RCC_AHB3PeriphClockCmd(RCC_AHB3Periph_FSMC,ENABLE);//使能FSMC时钟

       配置IO口为复用输出的关键行代码为: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//复用输出

       关于引脚复用映射配置,这在LCD实验章节也讲解非常详细,调用函数为:

void GPIO_PinAFConfig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Source, uint8_t GPIO_AF);

针对每个复用引脚调用这个函数即可,例如GPIOD.0引脚复用映射配置方法为: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GPIO_PinSource0,GPIO_AF_FSMC);//PD0,AF12

2)设置FSMC BANK1 区域3的相关寄存器。

此部分包括设置区域3的存储器的工作模式、位宽和读写时序等。本章我们使用模式A、16位宽,读写共用一个时序寄存器。这个是通过调用函数FSMC_NORSRAMInit来实现的,函数原型为:

void FSMC_NORSRAMInit(FSMC_NORSRAMInitTypeDef* FSMC_NORSRAMInitStruct);

3)使能BANK1区域3

最后,只需要通过FSMC_BCR寄存器使能BANK1,区域3即可。使能方法为:

FSMC_NORSRAMCmd(FSMC_Bank1_NORSRAM3, ENABLE);  // 使能BANK3

通过以上几个步骤,我们就完成了FSMC的配置,可以访问IS62WV51216了,这里还需要注意,因为我们使用的是BANK1的区域3,所以HADDR[27:26]=10,故外部内存的首地址为0X68000000。

41.2 硬件设计

本章实验功能简介:开机后,显示提示信息,然后按下KEY0按键,即测试外部SRAM容量大小并显示在LCD上。按下KEY1按键,即显示预存在外部SRAM的数据。DS0指示程序运行状态。

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:

1)  指示灯DS0

2)  KEY0和KEY1按键

3)  串口

4)  TFTLCD模块

5)  IS62WV51216

这些我们都已经介绍过(IS62WV51216与STM32F4的各IO对应关系,请参考光盘原理图),接下来我们开始软件设计。

41.3 软件设计

打开外部SRAM实验工程,可以看到,我们增加了sram.c文件以及头文件sram.h,FSMC初始化相关配置和定义都在这两个文件中。同时还引入了FSMC固件库文件stm32f4xx_fsmc.c和stm32f4xx_fsmc.h文件。

       打开sram.c文件,代码如下:

//使用NOR/SRAM的 Bank1.sector3,地址位HADDR[27,26]=10

//对IS61LV25616/IS62WV25616,地址线范围为A0~A17

//对IS61LV51216/IS62WV51216,地址线范围为A0~A18

#define Bank1_SRAM3_ADDR    ((u32)(0x68000000))

//初始化外部SRAM

void FSMC_SRAM_Init(void)

{

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FSMC_NORSRAMInitTypeDef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;

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 readWriteTiming;
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|RCC_AHB1Periph_GPIOD|

RCC_AHB1Periph_GPIOE|RCC_AHB1Periph_GPIOF|RCC_AHB1Periph_GPIOG,

ENABLE);//使能PD,PE,PF,PG时钟

  RCC_AHB3PeriphClockCmd(RCC_AHB3Periph_FSMC,ENABLE);//使能FSMC时钟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5;//PB15 推挽输出,控制背光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//普通输出模式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//推挽输出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//100MHz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//上拉
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 //PB15 推挽输出,控制背光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(3<<0)|(3<<4)|(0XFF<<8);//PD0,1,4,5,8~15 AF OUT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//复用输出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//推挽输出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Hz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//上拉
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……//省略部分GPIO初始化设置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GPIO_PinSource0,GPIO_AF_FSMC);//PD0,AF12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GPIO_PinSource1,GPIO_AF_FSMC);//PD1,AF12

  ……//省略部分GPIO AF映射设置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GPIO_PinSource5,GPIO_AF_FSMC);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GPIO_PinSource10,GPIO_AF_FSMC);

readWriteTiming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x00;      //地址建立时间为1个HCLK

readWriteTiming.FSMC_AddressHoldTime = 0x00;       //地址保持时间模式A未用到

  readWriteTiming.FSMC_DataSetupTime = 0x08;    //数据保持时间为9个HCLK

  readWriteTiming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0x00;

  readWriteTiming.FSMC_CLKDivision = 0x00;

  readWriteTiming.FSMC_DataLatency = 0x00;

  readWriteTiming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A;   //模式A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ank = FSMC_Bank1_NORSRAM3;// NE3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DataAddressMux =

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Type=FSMC_MemoryType_SRAM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DataWidth =

FSMC_MemoryDataWidth_16b;//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urstAccessMode =

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Polarity =

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;

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AsynchronousWait=

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apMode = FSMC_WrapMode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Active =

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Operation =

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;       //存储器写使能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 = FSMC_WaitSignal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ExtendedMode =

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; //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Burst = FSMC_WriteBurst_Disable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= &readWriteTiming;
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TimingStruct =

&readWriteTiming; //读写同样时序

  FSMC_NORSRAMInit(&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);  //初始化FSMC配置

  FSMC_NORSRAMCmd(FSMC_Bank1_NORSRAM3, ENABLE);  // 使能BANK1区域3

}

//在指定地址(WriteAddr+Bank1_SRAM3_ADDR)开始,连续写入n个字节.

//pBuffer:字节指针

//WriteAddr:要写入的地址

//n:要写入的字节数

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(u8* pBuffer,u32 WriteAddr,u32 n)

{

       for(;n!=0;n--)

       {

              *(vu8*)(Bank1_SRAM3_ADDR+WriteAddr)=*pBuffer;

              WriteAddr++;

              pBuffer++;

       }

}

//在指定地址((WriteAddr+Bank1_SRAM3_ADDR))开始,连续读出n个字节.

//pBuffer:字节指针

//ReadAddr:要读出的起始地址

//n:要写入的字节数

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(u8* pBuffer,u32 ReadAddr,u32 n)

{

       for(;n!=0;n--)

       {

              *pBuffer++=*(vu8*)(Bank1_SRAM3_ADDR+ReadAddr);

              ReadAddr++;

       }

}

       此部分代码包含3个函数,FSMC_SRAM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,包括FSMC相关IO口的初始化以及FSMC配置;FSMC_SRAM_WriteBuffer和FSMC_SRAM_ReadBuffer这两个函数分别用于在外部SRAM的指定地址写入和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(字节数)。

这里需要注意的是:FSMC当位宽为16位的时候,HADDR右移一位同地址对其,但是ReadAddr我们这里却没有加2,而是加1,是因为我们这里用的数据为宽是8位,通过UB和LB来控制高低字节位,所以地址在这里是可以只加1的。另外,因为我们使用的是BANK1,区域3,所以外部SRAM的基址为:0x68000000。

图41.4.2 外部SRAM测试界面

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posts/list/41586.htm

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: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18558827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