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igBee] ZigBee芯片能与5V供电的传感器相连吗?

楼主(2015-04-03):
求助,我想用CC2530与5V供电的超声波模块相连来测距,能行吗?2530芯片不会烧掉吧

网友A:
你看一下CC2530的datasheet最大电压是多少,如果不满足要求的话可以使用一个降压模块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CC2530的datasheet最大电压是多少,如果不满足要求的话可以使用一个降压模块就好了 ...

数据手册上找到了,可以用,谢谢了。